[家电] 美菱JSQ-101电源板烧了,求IC6型号

楼主(2019-11-29):
美菱JSQ-101电源板烧了,已拆解,如图所以IC6烧了,看不见型号了,麻烦哪位大神告知下型号,谢谢!

网友:
直接换板,这个东东难修

网友:
VIPer22A

VIPer12A

网友:
把上面的黑烟擦擦,说不定还能看得出部分型号吧,芯片要是烧成这样估计其他也有地方坏的

网友:
找到炸飞的那一片胶木就能看到型号了。

网友:
6850 6851系列
看看你的管子 反馈 GND 和VCC

网友:
像CR6850 6851系列!?

网友:
VIPer系列5678脚短接的,这个不像

网友:
这种只是pwm,,,看看3842吧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你把这个烧坏的IC拆下来说不定电路板上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