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动工具几十斤了,可最常用的居然是这三件?求破。

楼主(2019-11-29):
包括南旗的杂牌螺丝刀套装,棘轮螺丝刀,wowstick,尼奥动力无头盖/有头盖各一,大有5712,worx 240,还有头部可伸缩的那款worx。。。以及N种手钻。当然,没有得伟、松下算不得抚摸党。我也从未想过做抚摸党,可实际使用,还是右边三件最多:

红柄是买锁送的;黄的记不得什么板式柜子送的;橙色是买的,2元巨款购于路边五金店。我觉得实际用用不赖啊,根本不需要什么S2和铬钼钢?

左边是铁皮剪,之所以拍一起,是刚才需要一个铁片不得,只好从长尾票夹裁剪。电磨,角磨,万用宝。。。还得上台钳。最后还是选择手动,咔擦咔擦挺带劲,简单粗暴。边角锋利些,锉刀拉几下完事儿。
其实从把手的干净程度就注定我难逃抚摸属性。就算送的垃圾螺丝刀,干完脏活后我都洗干净收纳的。连气味我都嫌。左一这些工具,购买时都确认胶柄无异味。可是和一把橡胶榔头放一个工具箱,妈蛋,啥东西拿出来都染了臭味?

怎么破?橡胶榔头有无异味的么?

网友:
这三款螺丝刀 头部都比较软 不耐磨

你拧的螺丝刀少,感受不到,
有些螺丝需要大力 和拧多了,
螺丝刀头部就磨损很快,变的很薄。

黄炳那个是我见过最软的头,
估计千次后十字头就磨出刃来或者磨没了。
一字头用的少,感觉也就千次 就变形了。

网友:
楼主就没上过几个需要大力气的螺丝,这几把螺丝刀用力点就坏了。拆个生锈螺丝试试。

网友:
2楼说的对,途中黄炳的我用过数个,虽然不多,但是一到真需要出力的时间就完蛋,中间那个透明红炳的一度是我的最爱,因为我十年前做组装电脑,曾经认为那就是最好的螺丝刀了,我现在我也东城1201,WX128.6 ,讲真的,真的没有大用。。。 看看而已。

网友:
这三个用起来手都疼

网友A:
手动螺丝刀,还是要买耐用点的品牌。我用的一般是世达,罗宾汉,史丹利。

网友:
买家具普遍送黄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螺丝刀,还是要买耐用点的品牌。我用的一般是世达,罗宾汉,史丹利。 ...

买过个双头的史丹利,不算便宜,质量不如绿林,一度以为他是肥料厂出的

网友:
除了左边的那个,我都有。不好用

网友:
用过稍微好些的你就回不去了

网友:
装了一个漂亮的B

网友:
世达的也要分型号,有些便宜型号也不耐用。虽说可以换新但是换起来不容易。好的螺丝刀不容易上坏螺丝。

网友:
破的最好丢掉 。

网友:
其实配几个长短不同的就够了,小螺丝不费劲,

网友(2020-01-08):
我就是用套装工具,发现怎么都拧不下去,然后借了一只螺丝刀,天跟地的区别

网友B:
黄色的那个双头的,我有好几把,都是送的,用到频率也最高。

网友:
善用工具比用好工具更好。

网友:
用合适的并且好的就是善用,不合适和不好的就不能叫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双头的,我有好几把,都是送的,用到频率也最高。

是的。手头有这种廉价工具肯定先使用,除非干不了或者活儿多需要效率。对于多数家庭用户来说,都是抚摸党。

网友(2020-04-30):
一入工具坑,深似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