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汽车空调改家用

楼主(2019-11-29):
偶然在老站看到的,感觉这个建议没什么坏处,只是国内很多空调厂家为了利润制作最小而又兼顾销量的是挂式空调,真正利民的窗式空调在国内没有得到如何的推广。
在台南生活过一段时间,当地居民大多用的是窗式空调,只能制冷不能制暖,对于台湾一年两季的气候还是够用了。
只需要在窗户上开大约40*60厘米的洞,把空调放在那里,做好周边密封就算安装结束了。接电就能使用。
相应的算安装简便,不少当地人一块玻璃整体不安装,只是安装一块五合板的也不是没有,这样方便开洞。很多人都是自己安装,这样节约安装费用。
回家后打开空调,空调下方地面有一个电风扇做辅助空气对流用,很有节能效果。

当时没有研究窗式空调和壁挂空调的价格对比,因为周边很少看见壁挂空调的室外机,而是见到太多的窗式机。

一切的一切,感觉都是——利益!

网友:
这叫消费升级

网友:
窗式空调太吵了,压缩机的声音怎么也隔不开

其他都无所谓,欧美很少用分体,他们人工贵,安装分体式人工费估计要赶上硬件了

网友:
LZ活在哪个朝代?

真正利民的窗式空调在国内没有得到如何的推广?   你应该用电风扇  比空调更环保,更利国利民

网友:
说真的窗机真的挺不错的,以前在外面打工时出租屋装了一个…

网友:
楼主生活在民国71年?分体机节能、静音、制冷好,能效和使用体验都比窗机好。

网友:
窗机除非预先墙上留孔,不然安装破墙更大工程。

网友:
窗式空调虽然噪声稍大,风力覆盖面少等固有缺点,但安全,有新鲜空气交换,只要洞口合适,就算没有室外支架,单靠机壳就足以稳固支撑不会掉下来。但现在的高楼很多都没有预留窗机安装孔和分体室外机安装平台,以目前参差不齐的材料和安装施工,分体机十年八年下来风吹日晒雨淋,不少都锈渍斑斑摇摇欲坠,更多的是机器拆走而支架还挂在外面任凭生锈,造成形形色色几十层楼高的不定时炸弹。

网友:
汽车空调的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楼主犯的错误多了。
1:分体式空调是大众的选择,不是厂家强加的。
2:窗机想买就能买到,淘宝就有,都比挂机便宜,可是还是没人买。就算想自己装空调的,都是买移动空调,没人买窗机。
3:汽车空调你是指燃油车吗?那个压缩机是发动机直接带动的,放家里用,你要自己另加一个电动机驱动。而且那套空调的能效比估计也就1-2之间。超级耗电。

网友:
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脑子

网友:
现在。网上有卖带压缩机的,移动空调搬家。还可以带走,楼主可以看看,关注一下

网友:
无法理解楼主说的开洞方便。如果开在墙上,肯定不如开个小圆孔方便,如果开在窗户上,超级难看不说,还占用窗户采光通风面积。
被淘汰或者不能被广泛使用,都是有原因的,现在的生产销售,都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厂家只能跟着消费者走。

网友:
这是一个窗式空调的推广贴吗?从性能,静音上来讲,一体机没法和分体式比。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就为了移动方便?

网友:
等人工费上来后就会选择了。现在还早

网友:
跟上时代,新房子外机有的放,孔也有···一样安装方便,安装费不贵····比用窗机好,还有现在有风管机,中央空调···

楼主:
我阐述的是我06年去台湾生活两年看到的现实,没想过给谁打广告什么的。
台湾与欧美类似,手工费贵,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请人,因为人工费贵也就有其他的容忍了。至于噪音,真的体验到了,就知道没什么了。
我当时的体验,窗式空调的噪音不会比家里吸油烟机的噪音大。
实际上国内还是很多地方需要窗式空调的。
租房的,学生。。。。
实际上我倒是见过不少大型汽车使用家用挂式空调的报道,因此一种感悟罢了。
给我的感觉,窗式空调就是一种便于自己动手的空调。对于动手能力强的,还不错。

网友:
楼主用过窗机吗?

网友:
窗式空调的噪音不会比家里吸油烟机的噪音大。

我表示呵呵,窗式空调用过二年,声音是比较大,但是和油烟机比还是要小很多,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声音比老旧冰箱加一个电风扇大一点,有强迫症的估计晚上睡不着。但是和热得睡不着比,我还是接受那点声音。

网友:
长期使用还是分体机好点。毕竟窗机和移动空调的噪音不算太小,能效也不是太高。经常搬家的窗机和移动空调还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