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更换自己的魅蓝note6一体屏幕总成

楼主(2019-11-29):
自己使用电子产品一向爱惜,这回在帮人激光切割板材的时候把手机放烟雾过滤器盖子上开着蓝牙听小说。快结束时由于风机的震动把手机给震移,摔落到地面。落的不凑巧,屏幕正面掉落在一块切割下的边角料上。外盖板碎裂,内屏触摸都完好。

本地百脑汇等手机维修店换块外屏160元起,淘宝上寄出手机维修80元手工费加运费。考虑过后还是买屏幕自己换,为少花点钱买70元不带中框的屏幕总成。不然加个中框就多50元。

早上看到包裹快到了,把屏幕拆了做好准备。第一步,取下SIM卡拖。

拧下2粒尾插螺丝

魅蓝note6是金属后盖,单面刀片插入边缝四周轻轻撬动。

按键位置别插入撬动,以防损伤部件。

拧去电池,屏幕,小板连接器的盖板固定螺丝。

拆机先断开电池排线

把固定主板的一圈螺丝拧下,主板很轻松取下

前后摄像头等都无需取下

屏幕排线和触摸都压在主板下,电池和小板不用动就是更换屏幕。

焊灯板的PTC加热板温度太高了,用孩子冬天做作业的加热垫加热一下屏幕。盖块毛巾提高一点温度

实际也没省钱,买了点拆框神水,无纺布。

摄像头,光感,排线的开孔处加点拆框水

加热后,刀片翘起缝隙后加入拆框水

松动后,用塑料片划开四周

有了药水的加盟,屏幕还是很方便取下的。

碎屏幕留着玩

屏幕没到呢,空闲时间把小板也拆了。拆解要到位。

拧下螺丝,取下的是外放的喇叭

小板上是3.5耳机,充电插座 和指纹的转接

下午屏幕到货,先完整的测试一遍,没问题了再打胶安装。

触摸软性板后没了粘胶,贴块胶带固定位置

中框四周涂B7000胶水安上屏幕

开机亮屏后,最后扣回后盖。

胶圈固定一段时间

网友:
淘宝上的屏幕质量还是不行,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最好闲鱼上淘一块原装拆机屏!

网友:
原装屏幕修下就好了,非要换个更差的总成上去。

网友:
丙酮强力解胶

网友A:
我的note6卡机开不了,如果合适可以考虑出给你,屏幕原装滴。

网友:
谢谢分享。。。。。好技术,折腾的不错。。。。

网友:
粘胶是门技术

网友:
同款同色note6

网友:
同款note6 4+64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note6卡机开不了,如果合适可以考虑出给你,屏幕原装滴。

可以试试线刷

网友:
魅蓝手机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硬件修好了,手机自带的广告关不掉。快游戏天天在手机管家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修好了,手机自带的广告关不掉。快游戏天天在手机管家弹窗

没啥广告,都禁止了。

网友:
好手艺,偶连屏都没拆开,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