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进水的长城M932显示器拆解(GreatWall M8WZR)

楼主(2019-11-29):
给鱼缸换水时不小心,水顺着屏幕流进了屏幕夹缝里了,必须拆开弄干,不然就会出毛病了。
这东西还真不好拆,不知道从哪下手,开始是想从下边拆,也是为了美观,下边有痕迹看不出来,结果实在是太紧了,刀片都捌断了也弄不开,觉得是不是有什么
窍门,就百度了一下,看到有人说要从上边拆,于是就从上边下手,唉,这东西真难拆,虽然从上边拆开了,结果还是不小心把手给弄流血了。不管怎样吧,总算

是拆开了,外边的水可以擦干,缝隙里的没办法,只好请出吹风机烘,还怕太热把显示屏给烧坏了,吹一会停一会,吹了三遍,大约10分钟,觉得差不多了,装

上试机,还行,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次比较幸运,我在家发现之后马上拆开处理,上次没在家,老婆百年不遇的用了一次,结果发现右下角有一块斑,问老婆,

她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来可能就是进水了,但是,已经成斑了也没办法了,到底啥原因至今未知,估计也应该是进水的事)

废话不说了,看拆机照片吧。

直接看后边,拆机座,能看到水吧

商标

这个螺钉拧下就能卸下机座

机座卸掉,水

从下边按键孔也能看到水

这个显示器应该有人修过,拆过的痕迹,他是从下边拆

的,我从这里却拆不开

百度之后从上边拆

上边也不容易,还是把手给弄破了

终于开缝了

看到水珠了吧

按键板

屏蔽罩

高压灯线

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

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下还有

网友:
照片呢?我在等照片,

网友:
老哥等图呢~

楼主:
驱动板

显示屏参数

电源板上的芯片

右上角,好像13修过

这缝里有水,仔细看

吹风机烘

差不多了

装起来

这图是以前我不在家时出现的,无法挽回了

HTE END

网友:
里面做工不错

网友:
鱼缸和显示器离的这么近?

网友:
以前做这个牌子显示器的售后,拆这个型号的前框不超过10秒,不用撬直接掰。修完装起来看不出拆过。为什么拆得快?因为修的真多。而且不只一个型号用这种外壳。

网友:
显示器这么便宜,直接换新赖

网友(2022-10-17):
这个显示器效果咋样??长城品牌能用得住不?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