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苹果里的固态硬盘。原厂叠焊。

楼主(2019-11-29):
苹果笔记本里拆出的128G lif口的。3.3v供电。

话不多说,拆开看看。

以前经常叠焊U盘.但是第一次碰到原厂这么搞的。

网友:
多年前见过苹果iPod播放器里面的闪存芯片也用叠焊

网友A:
手动焊我能行,这贴片怎么做到的

网友:
拍的图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焊我能行,这贴片怎么做到的

手动都能行,机器更精准啊

网友:
机器是怎么做到的,这样的叠焊也太牛了吧,这个是slc吧?

网友:
这片子很老了,其实是两片K9HCG08U1M原厂叠焊,上层内部已做处理,所以不需要跳线。当年台电优盘用过这种FLASH,估计也是拆机回收的。

网友:
早期很正常,现在封装变了,也不需要了~

网友(2020-02-28):
三星原厂芯片本来就是这样的,出厂就就这样,老mlcl了,以前有固态硬盘拆过见过。

网友:
这种是原厂堆叠~

网友:
这个盘本来就是SAMSUNG的,我买了几个做的SLC U盘,现在还在用着。

网友:
三星原厂叠焊的 剪腿了

网友:
苹果在三星定制的  上层芯片的走线跟下层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16G iphone 也是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