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用批处理修复量产工具导致USB设备无法使用

楼主(2019-11-29):
近日修复优盘时使用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此处省略一万字
言归正传
操作失误导致USB设备无法被系统识别,经过一系列研究得知是量产工具驱动没有卸载导致的,可以删除注册表相关内容进行修复,由于电脑只有USB输入没有PS/2接口,无法进行相关操作,经过几天研究利用开机自动运行批处理命令对注册表进行删除相关内容,现已成功修复。
特发此贴以示庆祝!如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详细使用方法及批处理文件见附件。

网友A:
可以试试多年前数码之家的护U使者,专门修复此类优盘问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9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多年前数码之家的护U使者,专门修复此类优盘问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944 ...

我的电脑只有USB口没有PS/2口鼠标键盘都是USB的无法进行控制,相当于失控了,只能通过PE系统进行文件导入然后批处理删除注册表进行操作

网友B:
pe也可以,加载目标系统注册表,离线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也可以,加载目标系统注册表,离线编辑

还有这种操作?没试过 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