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U表维修 不能测电流了

楼主(2019-11-29):
用了两年的炬为U表突然不能测电流了,具体表现为空载电压显示一切正常,只要一插负载就提示超过限制电流5A并蜂鸣报警!拆开仔细检查,发现一个贴片电阻黑壳烂了一点,看标识只能看到第一个字母是R,网上查阻值应该是0.几欧,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可在线测量阻值130k,(可能是板上其它原件的阻值),确定是这个电阻坏了,先连了一段线测试充电正常!然后还不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大小,不敢随便更换,有大神知道的请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吧,一般0.01欧的多一点,你可以试试,换完用其他的表校验一下,看看电流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计算一下,然后换成其他阻值就欧克了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1777,一样的故障,电阻0.05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吧,一般0.01欧的多一点,你可以试试,换完用其他的表校验一下,看看电流是否正常,不正 ...

小白不会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1777,一样的故障,电阻0.05欧姆

谢谢大神推荐的贴子,论坛里我一直没搜到。是和我的故障一样,好像比我的还要严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吧,一般0.01欧的多一点,你可以试试,换完用其他的表校验一下,看看电流是否正常,不正 ...

算出来了,0.025欧,对不对

网友C:
看图好像是大焊盘上焊了个小电阻,或者做了个兼容焊盘,和usb口大小比较估计大小应该是2512的焊盘焊了个1206,0.05ohm 5a是1.25w,2512可以,1206不烧才怪。典型的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好像是大焊盘上焊了个小电阻,或者做了个兼容焊盘,和usb口大小比较估计大小应该是2512的焊盘焊了个120 ...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U表已经修好了,取样电阻是0.05欧的,只不过新电阻比原来的个头大了一倍,可能楼上的大神说的是对的,应该是商家偷工减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