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指点改19V笔记本电源的电压 惠普的

楼主(2019-11-29):
拆开后找到LM358芯片不知怎么往下找了,求大神指导12

网友A:
找358干嘛,看看光耦这边那个贴片三是不是431,找431的资料,找上取样电阻,换大就大,换小就小

网友B:
别想太多了,品牌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电压保护都很严格的,次级有保护,初级也有保护,改起来相当麻烦,微调应该还是可以,几V电压的变动不建议改。山寨适配器很好改的,调电流改初级取样电阻,调电压找到TL431就可以直接改了。

网友:
改它干嘛?DELL和HP的电源输出有芯片加持,无芯片的时候好像有的不输出,有的输出功率不足,想改它先想办法做欺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想太多了,品牌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电压保护都很严格的,次级有保护,初级也有保护,改起来相当麻烦,微调 ...

改电流能说的详细些吗?我想改电动车充电器电流,谢谢

网友C:
好吧教你个大招
输出接电压表
拿个330K电阻一头用线连输出正
通电
电阻另一头点358的每个脚(估计是2或者6),看点到谁电压变大了一点?
后面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教你个大招
输出接电压表
拿个330K电阻一头用线连输出正

感谢,根据你大招,又参照别人的帖子,找到一个三极管2脚,输出2.5v电压的脚,对地接了一个20k的电阻就输出24v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358干嘛,看看光耦这边那个贴片三是不是431,找431的资料,找上取样电阻,换大就大,换小就小 ...

好像是,接了一个20k电阻对地,就变成24v了,好神奇啊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看看是不是要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