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9-11-29):
如果 电容两端 都接了  火线 会怎么样

在电机前端 并上一个 led灯 会闪烁  怎么解决  什么原因呢

网友:
如果 电容两端 都接了火线,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太简单,电机不会转、、、、鸟。

网友:
电容两端 都接了火线,没有电(势)压差能有什么用?

网友:
你画的这俩图,确实是可以实现正反转,但是多数电机的主副绕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么换会降低功率。常规做法是把主绕组或者副绕组的线两头颠倒一下,主绕组还是主绕组,副绕组还是副绕组。但是有些电机接线盒里没引出来那么多线,所以交换主副绕组是终极办法。

网友:
如同没接

网友:
电动执行器主副绕组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