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没事瞎折腾 内热60w电烙铁改功率

楼主(2019-11-29):
偶然发现自己的18包邮内热60w电烙铁常温电阻是600,于是想把可控硅调压的限流电阻改一下,这样就有75w启动功率的电烙铁了,可惜改后依然不行,把限流改为0,还是55w的启动功率,应该是电容太小了,难道0.1uf的不能保证导通角全开吗。又有了第二方案,换个大功率的发热芯,那么问题来了,哪位坛友手里有936h的的发热芯,测一下电阻看看,不是说启动瞬间120w吗

网友:
电源线上串一个二级管7004就可以

网友A(2020-02-03):
我也有一个想折腾成24V或者48V直流供电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3-04-27):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想折腾成24V或者48V直流供电的不知道行不行

那得换发热芯吧,这个电阻太大,换成10欧的差不多,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
不用电路板,发热芯直接接220v,外加可控硅调压,不知道可以不,这样可以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