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F100-C-G2 防火墙想拿来当普通路由求教

楼主(2019-11-29):
从朋友处得了一台H3C F100-C-G2防火墙,想放家里当普通路由用,但不知如何设置,有CONSOLE线,都是指令啊,太难了,

求教万能的坛友,PPPOE连接电信,开NAT,LAN口用DHCP就行,其他功能不用

网友:
只能找专业网管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卖了,买个其他的

网友:
这东西耗电量比普通路由器大多了。

网友:
06-PPPoE方式接入Internet 配置图解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 ... #%E9%85%8D%E7%BD%AE

网友:
有web的啊,第一部打开web服务,第二部设置管理员账号,再把端口加入到trust的zone完事了,直接用web管理就好了

网友:
这特么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2020-01-10):
卖不卖,收了

网友:
家里用浪费

网友:
这个有web配置的,上个月刚配置过,1万多的防火墙本来是要用到互联网出口,现在就带了5台电脑用着,当个宽带路由器用!zf单位是真有钱啊!

网友(2020-02-16):
f100有网页管理的,命令行也很简单,要设置几个zone,然后在untrust上添加wan,在wan上起拨号及nat就行了,简单得很

网友(2020-03-26):
F100-C-G2这款防火墙,WEB管理后台根本没有设置PPPOE的地方,只能命令行配置。

网友:
先用串口线配置VLANIF 配置完了去找WEB服务 再找配置管理员账户权限      Easy Ip   需要先配置ACL 再配置路由表就行了

网友:
,太高级了,可以随便玩玩

网友A(2020-12-14):
h3c 的  专业设备 基本上都是 console 线设置的
web页面 功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c 的  专业设备 基本上都是 console 线设置的
web页面 功能有限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21-12-05):
请问 是怎么做的? WEB界面 功能真滴有限。 有的是这样的一个网络拓扑, 真的不会, 命令太菜了,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