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s350-27和贝尔s350-27改0-95V可调电源

楼主(2019-11-30):
s350-27改0-95V可调电源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动的地方也不多,也不用换变压器,就是有时有啸叫声音就是,毕竟调压范围太大了点。
首先5-35V和0-50V调压调流的方案论坛上到处都是,这个就不多说了。第二部就是把电压翻倍的改造,这个电源的次级是2组绕组并联输出的,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把并联的输出改为串联,原来双绕组的半波整流换成单绕组的桥式整流。
直接照着这个帖子改就可以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64
不加辅助电源就可以上70多V的电压,刚好可以用来充60V锂电池,加了辅助电源直接可以从0v起调,最高电压可以到100V左右,看你电容还有二极管耐压。

改造最大的困难就是就是这两个对管了,找不到,我直接用了两支不同型号的MBR20100和MUR1620,共阴共阳各一只,理论上只要耐压和电流达到要求就可以用上。

另外一个杂牌的改好0-50V的电源,略丑就是。

网友:
666  很好    详细教程叫什么名字

网友A:
电压可调!!!

电流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可调!!!

电流可调吗???

这不是废话吗,都说了在0-50V可调的基础上改翻倍电压的,肯定可调啊,不过额定电流为6.5A就是,因为双改单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3688647432back
坛友优惠多多,全网最低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