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绿化部的:喷达3WBD -16L背负式电动喷雾器换电池,还是个垃圾

楼主(2019-11-30):
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78

喷子

大字,应该16升的意思

电源电量灯

上面,左边那个盖子是装饰的,扭不动的

看看后背

把人体架空隔开了 ,干活的时候不会后背那么闷热

开关、调速、充电。这个机器有三种开机方式:1,开关 2,调速开关 3,手持开关

下面

铁螺丝

内部

没啥东西

装好新电池。新电池没给图片,这个比上次拆的那个更加差,更加轻飘飘,重量还跑一边去

装回

可用。

网友:
装满液体就不会往一边跑了

网友:
什么都折腾,厉害

网友:
没仔细看 原来是锂电池的啊! 不如铅酸电池耐操 我那个充满一次可以喷8-9桶药

网友:
不错,就是居然生锈了

网友:
空间很大,可以加很多电池进去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没拆过

网友:
大买卖,人事部的啥时候亮相~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是两根胶管子出来啊

网友:
小时候没少去地里打农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是两根胶管子出来啊

一根是水管,一根是放电线的,没水的。手持开关

网友:
我是信奉简单的最耐用理论,还是觉得小时候用手压的最省心,虽然左手累一点。

网友:
感觉用铅酸电池寿命都不长~

网友B:
电动的太费药了,同样的容量手压的喷雾器就比电动的喷的地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太费药了,同样的容量手压的喷雾器就比电动的喷的地块大

电动喷雾器都是带调速的  一般都不用最大档

网友(2021-03-24):
这种电池是动力的还是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