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财务部的:志高电蚊拍按钮不灵,喷神油无果。换按钮解决

楼主(2019-11-30):
今天屁事真多

这天气蚊子特别狠,都准备冬眠的

志高

按键不亮不工作

开灯正常

后面

标签

打开,这个蚊拍除了螺丝居然还有卡扣

打开

按下不干活

直接螺丝刀短接按钮可以。按钮不行了,放神油

当我转身准备拿神油的时候,发现神油没了

原来滚到老远去了

放了神油无果

从废旧刷卡机上面拆按钮

幸好按键长度一样

装回

没问题

交回。

网友A: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不学好,把家里搞成破烂堆了

网友:
遇到按键不好使我一般都是滴一滴机油,按20次左右,这样就可以修复90%的开关,至于那10%吗就只能换开关了

网友:
伸手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我只能说,我家比你好一点点。看样子都是没有女主人持家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不学好,把家里搞成破烂堆了

这不是家了,这是公司工作室。家里这样早就被扔出门外了哈

网友:
这环境,比我的还差呀

网友B:
把神油捧上天了,竟说比煤油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神油捧上天了,竟说比煤油要好

这个一般是里面氧化了。神油有除锈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一般是里面氧化了。神油有除锈剂。

煤油除锈还润滑,效果更好

网友:
这待遇,
太过分了喵,
连墙皮都没有哇

网友:
顺带换锂电~啪啪啪!多爽!!

网友:
遇到高手,这都是小问题。

网友:
自己开公司了?

网友:
换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玩意就是按键故障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煤油除锈还润滑,效果更好

煤油容易挥发,除锈效果肯定没有WD40好,连润滑也不及WD40,前提是正品。

网友:
现在的蚊子神了,这都十二月了,还有咬人的

网友:
这个按键的使用率并不高,这都能坏?

网友:
神油也有不灵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