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烧CD机马兰士CD6000的修复

楼主(2019-11-30):
朋友多年使用的一台马兰士CD罢工了,当年这可是发烧圈里的好机器。仔细观察后发现没有其它故障,新碟片都无法识别,应该是激光头老化了,遂翻出珍藏多年的飞利浦激光头。型号一致。拆机发现原机的齿轮已有磨损,就将新激光头和新齿轮换上,用原结构件的好处是不用动烙铁。不会有错线的问题。唯一要注意的是激光头排线的短路夹要最后才移除。装配好试机,放一张磨损的cd碟,秒读。CD机又可以继续发烧了。整个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当抛砖引玉了。

网友:
应该将新光头支架一起换上的,齿轮都磨损了,主轴电机应该磨损的也很严重了,换向器磨损的话,也影响主轴转动的稳定性,虽然伺服系统能进行补偿。

网友:
使用频率挺高的啊,不过真是好东西~

网友:
真是好东东,老机不老,越听越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