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设想了个充电输出防电池反接电路,但不知为啥实测始终直通输出?!

楼主(2019-11-30):
前几天看到坛友搞的4056输出防反电路,是用继电器的
偶想应该能用MOS管来做

设想的电路

这种还带输入防反

NMOS选这种

PMOS,都是3~4A的管子

搭好试验电路

结果不通电都OK,上电就直通输出,完全没法控制
不知道是咋回事,请大婶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把漏源脚都掉反过来或者说是把电池和电源掉个个
奇怪这个单MOS就行为何用双MOS

网友:
做成双mos无极性电路

网友:
手电论坛或者老站有自动极性转换电路,用2个NMOS和2个PMOS组成,你搜一下看看

网友B:
加个5A的整流桥是不是太简单了没人用啊????

网友:
图一最大的问题是会导通锁定,一旦有输出,就会一直输出,电池撤了也会保持,猜测会不会是因为上电瞬间由于mos的结电容,导致mos有一瞬间的导通,然后就保持了下来。
PS:菜逼愚见,不对莫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5A的整流桥是不是太简单了没人用啊????

充电电路不能用二极管和二极管式整流桥压降太大,充电管理就失效了

网友:
那天和那个傻子费了半天口舌,一脑子浆子还狂妄无知,听不进半点批评,谁说他的“发明”存在问题他就和谁急。很多东西一无所知还又臭又硬唯我独尊~

网友:
你们瞅这个行嘛?MOS管不能含二极管。
或者把10K电阻放电池这边。有电池导通。没电池不导通。

网友:
哈哈哈

好不容易有点牙膏了

网友C:
有现成的电路图不用,还搞什么实验。N年前手机万能充就开始用自动极性识别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漏源脚都掉反过来或者说是把电池和电源掉个个
奇怪这个单MOS就行为何用双MOS
...

有寄生二极管,反过来如何能防电池反接?

网友:
可以去一乐搜一下我发的资料。

网友:
上面那些图下面那个管都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电路图不用,还搞什么实验。N年前手机万能充就开始用自动极性识别电路了 ...

我也很好奇,都用了3个管了,为什么不用够4个

网友:
有种新出tp4056是自带防反的 型号有后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寄生二极管,反过来如何能防电池反接?

好吧我理解错误,以为是防止电源接入反了。
原来是防止电池接入反了。
由于MOS一个方向可控反方向走体二极管,你的电路不管方向如何都被输入电源控制了。
刚刚仿真一个电路应该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
元首,你还是被限载了。

在R1、R2分别并联一只小电容试试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