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27v改可调,可不可以2倍压得到高电压

楼主(2019-11-30):
本人小白跟风做个0-50,自己以前改过焊机380改220就是交流双倍压
  明纬变压器输出端是交流电吧,直接焊出两根线别的不动接到两倍压。是不是就是就可以0到100左右的电压。          。这个是我改的大家见笑辅电是路由器电源有点大放不进去,面板220已剪短,把明纬变压器输出两个线接到220端子哪里得到可调交流电。一般0-50就够用了,如果用到高压就可调交流加个2倍压,(看到别人搞0-100,改变压器,又是功率管感觉好难)本人小白大家别喷,不知道可行不,也不知道变压器输出接线会不会影响开关电源稳定性

网友:
这个不是直流电源??

网友:
坐等大婶回复!

网友:
开关电源的没法这样玩的,输出电容电压达到了变压器是处于关闭状态的,电压没达到变压器输出电压是最高电压,只是脉宽变化而已

网友:
火牛可以倍压玩玩,这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