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18元出口欧美千兆电力猫

楼主(2019-11-30):
前段时间看到的,18元千兆电力猫出口货,犹豫了下还是买了两个玩玩。到手后发现这是从机不是主机,没有主机电力猫功能也就废了(说不定以后会遇到主机)。

也罢,就当花钱买了个三口千兆交换机得了,圈值了。

做工用料直接秒杀国内多品牌~可惜不带wifi功能。

大小参照对比

三个千兆端口

主板正面

AR7400电力猫发射芯片

AR8327千兆网口芯片

电力猫接收芯片?

供电部分

内存颗粒

三个网变

背面

局域网千兆拷贝测试速度稳定

网友A:
这烟是哪里的牌子没见过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烟是哪里的牌子没见过呐

广东的,紫薯布丁

网友B:
18一对?
要是能正常走电力通讯就好了

网友C:
能当交换机用吗?哪里买的?

网友D:
当交换机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一对?
要是能正常走电力通讯就好了

副机一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当交换机用吗?哪里买的?

只能当交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交换机怎么设置

不用设置网线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还有吗,用来做监控分线也不错

楼主:
不过看说明书好像接上主猫支持两个副猫相互通讯,有时间再研究吧。

网友E:
说不定可以自动配对

网友:
全新零售的怕是得180美元一个,做工当然好了

网友:
使用应该方便吧,在家里组建局域网应该方便

网友F:
这个电力猫还分主 副机?我以前买了网件的两个千兆和两个百兆电力猫,四个随便接,都可正常联接呀。

网友G:
空气开关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可以自动配对

有个软件可以设置,全英文有空再研究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力猫还分主 副机?我以前买了网件的两个千兆和两个百兆电力猫,四个随便接,都可正常联接呀。 ...

看说明书有提到过主机先连接网络后和副机连接,还得花时间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气开关有影响吗?

空气开关应该没有影响,过了电表就不行了。

网友:
做工太好了,国产货什么时候认真的做过产品,可以说从来没认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