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智跑车导航仪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30):
接到一个求助,导航仪在手机连接蓝牙的状态下,通过手机拔号呼出电话,接通后显示计时时间,手机通话结束,按了挂断健,导航的画面仍停留在计时画面,按导航上的结束健也没有任何反应,只好点主菜单返回,但在画面的左上角仍有,蓝牙通话的小图标。请见下图:

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
先软后硬啊
刷刷车机的系统 一般都是wince系统
故障依旧的话 拆下车机 重点查蓝牙接受电路
感觉这种假死问题是数据中断后芯片没有感觉 处理数据也失真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系统BUG,去4S看看或者网上找找有没有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系统BUG,去4S看看或者网上找找有没有升级~

去过4S店了,没有解决成功
网上的升级程序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