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pro 128g 有必要到手就量产么?

楼主(2019-11-30):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71205-3AB
闪存识别码:  453CA5937E51 - SanDisk(闪迪) SDTNRHDMC-128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楼主:
还有个事问大佬   相中lankexin的这款的外壳了。。。不知道能不能换壳子。。。

网友A:
速度还行,不翻车你就赌赢了。

网友B:
一个正常工作的优盘,你折腾它干啥?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行,不翻车你就赌赢了。

没翻车 没翻车  买了两个  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正常工作的优盘,你折腾它干啥?

那就不动弹他了。。。

楼主:
另一个壳子好看啊 。。。不知道能不能换。。。这个深绿确实不咋好看。。。。

网友:
最好不要。出厂估计就是最优设置了。量产有风险!

网友:
3268一般量产不坏,这个应该里边是个黑片

网友:
不能换壳子,LANLEXIN那款是黑胶片,主控闪存一体化,台电的不是这种集成的
lankexin那种坏了只能量产或者售后,台电的坏了只要NAND不坏可以取下来换一个支持的主控继续用

网友C:
另外128G的速度已经不错了,64G的写入只有一半,读取差不多
出厂优化的固件都是最好的,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随便量产
量产只是坏了才考虑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128G的速度已经不错了,64G的写入只有一半,读取差不多
出厂优化的固件都是最好的,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 ...

64G量产完win10写60多读110,也算可以,不过这种基本都是黑片  UFS这种才是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G量产完win10写60多读110,也算可以,不过这种基本都是黑片  UFS这种才是正片 ...

那还可以啊,等双十二看看狗东有没有优惠再买一个
台电还是京东买比较好,去天猫买不仅付来回运费还只有一年换新

网友:
台电这种不确定闪存是不是正片的产品,原厂固件可以用的久一点,没问题没需求不建议量产

网友:
128G的MLC,才这点速度,以前16G的就有这个速度了。

网友(2020-04-17):
5年质保,必须折腾,不死不休

网友:
速度不错呀。这个

网友:
兄弟,无损拆解下,想看看颗粒,打算买个!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