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优惠购推荐的5.8元的透镜吸顶灯

楼主(2019-11-30):
拆优惠购推荐的5.8元的透镜吸顶灯,看看值不值。

网友:
看上去不咋地

网友:
上功率计 测下功率。

网友:
前几天收到了内部一样的,自己加了导热胶加强散热

网友A:
自己加点导热硅脂用用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点导热硅脂用用应该可以的

谢谢坛友指点。

网友:
看样子超薄的描述属实

网友:
足瓦吗??我也收了一个,还没测试

网友:
给透镜好评(*^_^*)

网友B:
功率我用万用表测了,家里交流电压比较高,235v ,测得电流71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我用万用表测了,家里交流电压比较高,235v ,测得电流71ma。

那就是16.685瓦,也是不足瓦的产品,虚标得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16.685瓦,也是不足瓦的产品,虚标得比较厉害。

算上功率因数,实际应该在10w左右

网友:
看样子一般,买了就买了

网友:
优惠购新号买和买过的号买发货的东西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