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紧急求助各位大神,512G固态开卡后变成了1G,咋办啊

楼主(2019-11-30):
固态是影驰虎将512G,2014年产品
主控是SM2246EN G AA
颗粒是东芝TH58TEG9D2HBA89
缓存是MIRA 512M缓存
按照上面的设置开卡后就显示1G了
这个咋搞啊

网友A:
把右下角的 擦除系统块 勾勾去掉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右下角的 擦除系统块 勾勾去掉再开

右下角的勾掉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
ADJ那里勾选再试试~

网友:
sync mode √去掉,cache program √,之后开卡试试。如果还是不过,而且闪存是后贴的,那么要补R23 10k电阻。
放大图片看好像有贴R23电阻。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请问开出来了没?

网友C:
这个板子要短接哪里才能被认出来?我也有一块,经常不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要短接哪里才能被认出来?我也有一块,经常不认

F1上面标JP1的两个点,不是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F1上面标JP1的两个点,不是孔

我试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请问开出来了没?

没有,不知道短接哪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上面标JP1的两个点,不是孔

我试了下,不行啊

楼主:
哥们,试的怎么样,我也始终没找到短接点

网友(2019-12-30):
我也遇到过,什么方法都试了,最后一气之下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试的怎么样,我也始终没找到短接点

我也碰到过,好像是因为没有重新插拔直接分区就成这样了

网友:
难度真有那么高?

网友:
LZ成功了么?

网友(2021-10-31):
浮躁啊,仔细看看,就能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