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钻钻头固定用的反牙螺丝一般是M几的?沉头的还是圆头的?

楼主(2019-11-30):
一个小台钻钻头的反牙螺丝丢了,另一把东城的手冲钻的头卡了,想把两个螺丝都配上,一般这种螺丝是多大的?

网友A:
大多数是m5*20反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m5*20反牙

公制牙M5 1.0螺距,长度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是m5*20反牙

非常感谢,去配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制牙M5 1.0螺距,长度20

大神你难道是生产这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