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原装万代拓麻歌子 1初代元祖机拆解。

楼主(2019-11-30):
因为找遍全网也没找到原装万代的拓麻歌子机器的拆解图,后来直接买了一台,原以为机器应该是有芯片的,结果拆开以后发现也是牛屎,不多说,上图吧。

这个初代的电子宠物构造非常简单,但还是有一定耗电量的。

主板上看得见的大物件就是,一个晶振,一个电容,还有一个陶瓷压片喇叭。成本相当的低。

原来还以为会有芯片,结果是原装的“牛屎”。

加个斑马条的液晶,整体就是这些东西。

当初在1996-1997年之间,万代公司的财政状况不算太好,一度要和SEGA进行合并,后来因为出品个拓麻歌子拯救万代于水火,其实当时要是万代和SEGA合并以后,公司做的好,在后期再与南梦宫合并的话,这就是一个梦幻公司与街机霸主了,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网友:
零几年我见过附近不少地方在卖,更高档点的像游戏手柄的掌上游戏机。更低档的是非点阵液晶屏山寨游戏机,配两三个液晶屏的游戏卡。

网友A:
2000年左右,那时候学校里很流行这个,但基本都是女生喜欢玩,好像售价是十块还是二十块,相当贵了。还有流行的红激光电筒,3颗纽扣电池的那种,食指那么粗一根,玩的人更多,卖的也超级贵,起步就是20块,还有不同花纹的电筒头,头子数量越多越贵。

网友:
97还是96年从宜昌大山跟着父母去武汉采购时在百货商场里见到过这货,价格在那时算是非常贵的,懂事的我没有缠着父母非买不可,只是站在那儿看售货员小姐姐给我演示怎么玩然后头也不回走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0年左右,那时候学校里很流行这个,但基本都是女生喜欢玩,好像售价是十块还是二十块,相当贵了。还有流 ...

哥们,暴露年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暴露年龄了

没啥暴露不暴露的,只是很感慨,那时候对于心仪的玩具心心念念,就是没钱买,每次放学都去站在旁边过过眼瘾,看别人有钱买时那种羡慕,后来过年私藏一点压岁钱,才总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但经常的玩具的质量不到位,就自己摸索拆开,找原因,修理(或者是拆东墙补西墙),修好后会兴奋好几天,比买新的都开心,就养成了两个习惯,新买的不管是啥,先拆开来品鉴品鉴,另一个习惯就是坏掉的东西一般都不舍得扔。这么的就入了拆客的坑,不过到现在经常是会拆不会修(特别是电路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暴露不暴露的,只是很感慨,那时候对于心仪的玩具心心念念,就是没钱买,每次放学都去站在旁边过过眼 ...

一样的一样的,再就是日产磁带和随身听的情节,现在还不能忘怀!遇到好的忍不住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