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拆拆 大众原厂二代胎压模块 3AA 907 273 H

楼主(2019-11-30):
拆拆拆 大众原厂二代胎压模块 3AA 907 273 H

楼主:
补一个副厂的胎压模块

网友:
后半部分感应天线

网友:
原厂做工还是很可靠的。

楼主:
补一个副厂模块

楼主:
原厂传感器

网友:
后面是自己换电池灌胶吗?原厂电池能用5年

网友:
我们502一滴完事儿

网友:
感谢楼主系列拆解!

网友(2022-11-23):
    强大的分解过程,经检验黄色传感器是原厂的,这上面是没有左,右什么之分的!

    请问楼主是自己改的吗? 我有个 7P6 907 273N 想安装在22款途观上,不知道如何修改代码? 有 5053 线,原来小明上改过

楼主(2024-05-18):
再补发一个大众原厂模块 30D 907 273(这个是大众国产模块,中国供应商)

网友:
有个想法,能不能给他改成通用型,外接各屏幕。有的车现在连接口都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