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LLIN刮胡刀的充电器修理

楼主(2019-11-30):
中午吃饭的时候,饭堂的胖子——大师傅,把他的刮胡刀一套拿了来,说不能用了。其他人说好买个新的了,他说我会修就让我修一修。
好吧,那就拿来修吧。

现象是刮胡刀不转。插上充电器充电灯不亮。测了一下充电头没有电压输出。

现在开充电头修修。

当管自激震荡。

就几个软件,挨个测了一遍。
发现这个电阻开路了。

找了一个12K的。

换上去。

有输出了
电压还蛮高的。

接上刮胡刀,可以充电。

充了十几分钟。刮胡刀可以正常使用。
先充在这里。吃晚饭的时候去交作业。
谢谢欣赏。

网友:
这可能是最简单的开关电源

网友:
是不是给玩具充电的插头做工都比这个要好一点?

网友A:
小小的贴片三极管开关电源,输出电流150mA,竟然用SS34作为整流二极管,简直是暴殄天物
SS34,肖特基二极管,40V,3A
其实完全可以用1N4148,许多山上的充电器就是这么干的

1N4148是一种小型的高速开关二极管,

非常通用的一种高频开关二极管。包括DO35、LL34、SOD323、SOT23、0805封装均有。

75V反向耐压和150mA平均正向电流,非常适合一般场合做普通整流用

网友B:
晚上大师傅要给你加鸡腿

网友:
明天给你加鸡腿~

网友:
又双叒叕被限载了。。。。。。。

网友C:
呃,,,,表上那个CX是什么东西啊,我的没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贴片三极管开关电源,输出电流150mA,竟然用SS34作为整流二极管,简直是暴殄天物
SS34,肖特 ...

不过这个开关电源也是太简单了,单管,还是半波整流。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表上那个CX是什么东西啊,我的没的,学习学习

就是测量电容的,我加工了下,用线接出来,方便测不同引脚的电容。这个测不准的,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
用料太渣了啊

网友:
这充电器不敢用啊,超额了

网友:
这电源真是精简到家了,再少一个零件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还好没炸管啥的

网友:
貌似这是最简单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D:
找个5V的手机充电头改下电压?

网友:
大厨几乎都是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大师傅要给你加鸡腿

鸡腿比这个充电器值钱多了

网友:
结构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5V的手机充电头改下电压?

我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