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收改锂电

楼主(2019-11-30):
好多年前小孩用的LED手电,里面的铅酸电池不能用了,找块手机电池换上。O(∩_∩)O哈哈~

双扣充电线

初装

完成

充电直接扣上就OK,担心过放方便用表测电压。问一下兄弟们,我的带保护板的18650 和手机锂电,满电都在4.16V-4.18V之间,都没有充到4.2V的,没保护板的全都能到4.2V或更高,请问你们带保护板的锂电满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手机电池直接驱动灯珠串个二极管吧,我的也差不多4.16 4.18的样子。

网友:
加个充电模块(1元),带充电指示灯,直接手机充电器充电,更方便

网友:
看到充电电压顺便问一下,电动车3610锂电池组 第4年头充满40.8v,满把掉压明显,是整组衰减还是单个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