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56反接保护电路的探讨

楼主(2019-11-30):
本来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因为大多数人使用这个充电模块基本不存在接反的问题,而且有天生防反接的4056xx,4057等等。但是前几天有人发了个继电器防反接的帖子,里面众多人评论并指出问题,我也参与了一下讨论,首先指出二极管接4056或者其他充电器不能防反接只能防倒灌(帖主认为二极管防电池反接),再者帖主用继电器由于继电器工作电流较大的问题配合4056会存在很多问题,第一4056属于截止电流判停型ic而非电压,所以帖主存在认知不清的问题(帖主认为电压判停),这样继电器20ma的工作电流会使4056电流设定在低于200ma充电电流时会发生不能转灯的问题(4056转灯电流为10分之1设定电流)。第二个问题4056充满电进入停机模式,充电电流为0,此时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由电池承担,会使刚充满的电池再次放电,直到4.1v以下再次进入充电模式,存在反复充电的问题。经讨论和证明,帖主接受二极管不能用来防电池反接。随叫板提出说他的方案既然有缺陷让我给个更好的电路,由于时间仓促,随手帮他设计了一个电路,而帖主找来4056官方典型应用图,其中有个双mos的电池反接保护电路,而我给他的是单mos的只用了两只元件,他提出我这个电路根本不行,难道我比人家工程师还牛逼,我说我设计这个时间仓促并没有验证,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充分利用了4056的各种特性。而他不愿意验证一口咬定,你这个就不行,理由因为看着就不行,我也没办法了,不欢而散。今天看元首也发了个类似的防反接保护电路,想起这个事情就手也验证了一下。

这是我当时给他的一个图,只用了两个元件,遭到他的反驳,说这是网上早有的图只能防电源输入反接,并不能防电池反接。
我跟他说这个图并非抄自网络,而是有针对性的设计在里面,网上就一个mos没有那颗电阻,而这个电路防反的关键正是那个电阻,和他说这个图用在别的充电器后面不能防反接,用在4056上理论上是可以的。
下面分析原理,如果空载,vgs大概4.1v跳动(原因上面说了停机和复充造成),mos导通输出电压也是4.1v左右跳动。
电池正接,电池正接mos-g ,电池负接mos-d ,这时mos仍旧正常导通。
电池反接,电池负接mos-g,电池正接mos-d,此时电池正极通过电阻到mos-s极,如果把mos-g看做参考点的话,电池反接将使mos-s极向负电压转化,但由于4056此时还在输出电压电流,会阻碍电阻的反向电流,不过由于4056还有个特性就是当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2.9v时会启动小电流预充功能(以上几个特性可以数据表查询),这时4056只输出设定电流的10分之1电流来小电流预充,电池反接瞬间将会拉低4056输出电压,启动小电流预充功能,此时输出最大100ma(设定1a充电电流),电阻的存在会使反向电压和正向电压同时加到mos-gs两极,根据叠加原理,此时vgs的电位会被反向电流拉低,直到低于mos最低vgs 关断。实测电阻100欧左右时就可完全关断,vgs只有0.6xv。从而切断mos回路起到反接保护的作用。

mos管随便找了个双mos 9926a,8205什么的 都行 ,只用内部一颗即可。

照图搭好电路,为了方便找了个电位器代替电阻,这是空载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

稳压电源调4v左右模拟电池正确接入后,(电源此时为非常规倒灌负载)所以基本没电流。

稳压电源状态,可以看到输出电压4.1v左右跳变,符合4056输出特性。

模拟反接,可以看到电路有效并没有出现大电流的状况,输入电流被限定到40ma左右。

输出同样40ma左右。(电压调到2.7v防反接仍旧有效)

用电池试试这是正接,正常充电(电流较小是因为电池接近满电)

反接,和用稳压电源测试情况类似,没有出现大电流烧毁和任何发热问题,证明电路有效。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楼上好样的,以理服人

网友B:
实测验证是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那个电位器显得好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好样的,以理服人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验证是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那个电位器显得好肥

是的,电位器随手找了一个,2w的个头有点夸张

网友C:
我倒是有个问题,为啥那么怕反接,这玩意本来就是集成在系统里的东西,只要你连接时候留心就行了,接上以后就不用去管它了怎么会反接呢?如果这点细心都做不到那还是不要DIY了。反接电路也没有那么难,几个MOSFET做开关就可以达到目的。唯一的问题是,要选用低栅压下具有低电阻的MOSFET,否则电池电量低时损耗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个问题,为啥那么怕反接,这玩意本来就是集成在系统里的东西,只要你连接时候留心就行了,接上以后 ...

反正我不会接反,强调必须有反接保护的不知怎么想的,片外的反接电路基本就是多此一举,有现成的方案非点自己再整个不成熟不完美的累赘实属化简为繁画蛇添足,这个帖子纯粹是论证贴,不建议套用,有现成片内方案的ic无需伤脑筋重复研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个问题,为啥那么怕反接,这玩意本来就是集成在系统里的东西,只要你连接时候留心就行了,接上以后 ...

用这个可以做18650的充电器,然后往电池槽里放电池的时候,有时候会放错方向,然后不带反接保护的4056就,bo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我不会接反,强调必须有反接保护的不知怎么想的,片外的反接电路基本就是多此一举,有现成的方案非点 ...

tp的4056我不小心接反过,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的4056我不小心接反过,boom。。。

老哥大意了,我还一次没接反过,防反有4057之类的,以前焊了个双4057一直吃灰想不起来用

网友D:
谢谢大婶分享,偶没管4056输出特性,想做个通用的
能接任意电源/充电器,电池也不限(充电时电压不超过1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大意了,我还一次没接反过,防反有4057之类的,以前焊了个双4057一直吃灰想不起来用 ...

平头18650,一迷糊就放反了
你图里的电池是手电自带的吧?看着有点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婶分享,偶没管4056输出特性,想做个通用的
能接任意电源/充电器,电池也不限(充电时电压不超过15V ...

通用得俩mos,一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头18650,一迷糊就放反了
你图里的电池是手电自带的吧?看着有点眼熟
...

好眼力~

网友E:
还记得焦点访谈那句话吗?“让事实说话!”这贴很好的验证了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记得焦点访谈那句话吗?“让事实说话!”这贴很好的验证了这句话

兄弟说的是,配图以为毛绒玩具,仔细一看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总来了,现在限额也就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版可以打赏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是,配图以为毛绒玩具,仔细一看馒头

这个可以吃哦!很好吃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