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不加热,交流声太大,换磁控管。

楼主(2019-12-01):
            10多年前的微波炉,今天突然不能加热了。炉的指示灯亮,风扇也转,底盘也转。就是交流声太大。嗡嗡直响。
     开机嗡嗡响。

        书上找的典型简单电路图。

测得灯丝与外壳接近短路。

RX100档

新购的磁控管。

          这说明电源电路正常,负载太重。故障在微波源电路。先检查高压硅柱,用R X10K档,二极管正常。再测高压电容,先放电再测,问题不大。剩下的就是两大件了。测次级绕组电阻为150R.正常。
          最后测磁控管,两管角通路也行,再测管角与外壳接近短路。书上说修不了,那就购新的吧。某宝一查购了个翻新的,凑合用吧。

谢谢坛友支持。

楼主:
发的帖子,维修达人里找不到啊。

网友A:
检测步骤准确,维修顺利通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步骤准确,维修顺利通畅~

谢谢支持。电路简单。

网友:
其实可以換管脚的

网友:
我家的微波炉也用了十几年了,一直没舍得换

网友:
其实就是 黑色 鳄鱼夹 夹 的那个穿心电容击穿了。

如果手巧,如果有点焊机或者点焊机用电阻焊,可以换这个穿心电容的。

不过磁控管也不贵,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在用指针表的不多了

网友:
其实是磁控管接口内部穿心电容坏。换接口就行。

网友:
收拾一下还可以继续用。

楼主:
       穿心电容就在灯丝接头的封闭塑料壳里。

网友B:
老邢帖子被审核了好久,之前一直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邢帖子被审核了好久,之前一直打不开

发帖时我自己看得见,论坛上没有。细看有下有草稿两字。去掉后才登上论坛。

网友:
上次修了三台有一台和你这个一样磁控管坏了

网友C:
想问下,,,象你这样磁控管坏的情况下,有没看下微波炉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象你这样磁控管坏的情况下,有没看下微波炉的功率是多少

没有看,也没插功率计。交流声太大。

网友D:
我家领导不爱用微波炉,还没坏就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领导不爱用微波炉,还没坏就收藏了。

我也就热奶。热简单食物用。还是煤气灶是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就热奶。热简单食物用。还是煤气灶是主流。

我家液化气灶一般用于炒菜、煎、炸之类,其他的用电饭煲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