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拆拆 大众原厂途观轨迹盒模块 5N0 907 411A

楼主(2019-11-30):
拆拆拆 大众原厂途观轨迹盒模块 5N0 907 411A
PQ平台的玩意儿

网友A:
这种日系电路板设计风格感觉是最棒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日系电路板设计风格感觉是最棒的了,

无非就是料堆得满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料堆得满满的

这跟堆料没多大关系,电路板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堆料没多大关系,电路板风格,

技术不行才有这么大一块板子,现在的MQB平的轨迹盒直接集成到摄像头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不行才有这么大一块板子,现在的MQB平的轨迹盒直接集成到摄像头里面了。 ...

哈哈 这就是简配喽

网友(2020-08-01):
没区别平台的摄像头也是松下的。

网友(2022-04-17):
兄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提供一份原图,我想看清楚上面的几个元件,但是不知道三极管型号和电阻,就是位于IC302那里,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