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优联无线机械键盘带背光又完成2把!

楼主(2019-11-30):
之前已经DIY了多把了,很多朋友和论坛坛友也联系定制,花时间又弄好了两把
再唠叨下定制优联的优点:
  罗技优联:目前的无线键盘,无线效果做得最好的就是罗技了,延迟低,唤醒快,超省电。尤其是罗技的优联技术,一个接收器可以同时配对6个设备,鼠标键盘可以共用接收器,
超级省电,一对电池可以用一两年,平时使用感觉不出延迟,就好像使用有线键盘一样的,唤醒的时候也感觉不出延迟。
  大电量低功耗:3000mah大电池,优化后低功耗背光,开背光亮度不错的情况下仅16ma电流,开背光可以使用连续180小时以上,每天5小时背光,一个月充电一次。如果不开背
光,充电一次预计连续使用5年。如果把亮度降低一些,背光续航时间甚至可以到300小时,现在DIY的新增亮度调节功能。
  插拔轴体:采用插拔轴体,兼容市面上多种品牌的各种轴体,想换什么换什么轴,几年后手感不好了直接插拔换轴,不用打开键盘焊接。采用的是RK机械键盘的定制轴体,手感
比凯华轴好,手感非常类似樱桃青轴,全新轴体手感超级爽。
  手靠近键盘右上角感应区开关背光,十分炫酷。4级电量显示。
键盘A:达尔优重装骑士改,供电采用充电宝芯片,集充电和电量显示一体,AB胶固定非常牢靠,电池采用18650电池 LG 3300mah大容量电芯
由于键盘空间非常有限,安装电池要挖掉里面很多塑料,非常费力耽搁时间,不过做到了电池内置和大容量。
高亮LED非常漂亮,本次根据朋友要求改的蓝绿相间,电池堪堪放下去。
背面飞线,看起来虽然不雅观,但飞的线是自己专门拆的比较粗的漆包线,不是网上买的细线,不容易断,再说插拔轴,也不需要经常打开键盘,
换轴只需要前面插拔即可。
效果图,实物比照片漂亮,充电一次,晚上开背光用一般2个月充电一次,不开背光预计几年充电一次。右上角LOGO处触摸即可开关背光。
翻转键盘,自动显示4级电量,并且切断键盘供电,用于新接收器配对或长时间不用键盘来关闭键盘
上面是键盘A,这次改的      达尔优重装骑士版
下面是键盘B,前几天改的    凯酷K9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一起探讨或定制键盘,可以定制外壳、轴体、是否插拔、背光灯、充电接口、键帽等等

网友A:
优的主控板哪里买的?

网友:
GH60 有蓝牙模块,别的键应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的主控板哪里买的?

也是咸鱼买键盘拆的

网友B:
楼主好,我有一把键盘,能帮忙改装下吗??必有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有一把键盘,能帮忙改装下吗??必有重谢。

可以改装

网友:
怎么联系。

网友C:
有线的能改无线吗???酷冷的当时差点800入手的,重新买把无线的又有点舍不得  还是穷的问题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的能改无线吗???酷冷的当时差点800入手的,重新买把无线的又有点舍不得  还是穷的问题啊啊啊啊 ...

都是有线改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有线改无线。

一定要飞线??? 有点麻烦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