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无线鼠标的工作电流一般是多少呀??

楼主(2019-11-30):
我有一个鼠标叫“卡佐”是2.4G的无线鼠标。是2016年买的。到现在工作正常,但是电流很大经测量要54MA左右,充一次电,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没了。拆下看了没什么损坏,电解电容怕漏电都换成新的了。但还是不行。请问各位,一般这种鼠标工作电流是多少呀?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断开2.4G模块,看看是不是无线模块有问题,另外,固态电容漏电的可能也不少,楼主全部检查过了?

网友:
这东西不是看功率多大,是看节电管理做的好不好,芯片的待机功耗低不低,光看使用功率不行的

网友:
我的多彩 6mA  30s没有移动自动休眠 1000多mAh的锂电池 充满可以用半年多

网友:
光电的如果亮灯的话,都耗电,感觉还是罗技激光那种电池就耐用,一节南孚估计用6个月到一年

网友:
还要看方案的,有的方案就是费电~

网友:
我的雷柏之前量过,用一节5号,正常3mA左右,按键大约10mA,几秒钟不动,电流下降到0.5mA。只要稍微一动电流就恢复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