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们帮帮忙,用STC15F104W写一个延时控制代码,谢谢

楼主(2019-11-30):
小白一个,英文又很菜,可我爱国,只会中文。。。看不懂英文代码,又想用单片机,简单控制一下两个继电器工作;STC15F104W
按键-----------------P3.3
继电器1-------------P3.4
继电器2-------------P3.5
通电,P3.3、P3.4、P3.5   全部高电平
按键---低电平,继电器1(P3.4)、低电平输出(保持工作);20秒后,继电器2(P3.5)低电平工作1秒。。。。

按键---高电平,继电器2低电平工作1秒(P3.5);20秒后,继电器1(P3.4)、高电平输出(保持工作),。。。。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 ,谢谢

网友:
估计不会有人免费给你写,不知道有没有初学者愿意练练手帮你写一个。

网友:
代码跟英文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同一个按键要么低要么高,所以你的状态二,是默认工作状态?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按键当计数器用的。确实很简单,不过手上stc15F的单片机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不是这样的?

对的,就是这样的电路。。。

楼主:
就是差代码 了。。。。

网友B:
SW1是按键?你的画法是个常开开关。你这个SW1应该是关了就一直关着,开就一直开着的吧。几分钟写好,部分代码:
void Key_Sacn(void) _task_ 1
{
led0=0;
while(1)
{
  if(Key1==0)
  {
   os_wait(K_TMO,300/portTICK_RATE_MS,0);//消抖延迟
   if(Key1==0)
   {
    if(key_press_set1==0)
    {
     J1=0;//继电器1接通
     vTaskDelay_s(20);//延迟20秒
     J2=0;//继电器2接通
     vTaskDelay_s(1);//延迟1秒
     J2=1;//继电器2断开
     key_press_set1=1;//按键状态1标志
     key_press_set2=0;//复位按键状态2标志
    }
   }
  }

网友:
一个按键,一高一低2种状态,控制2个继电器不同工作状态,(稳态和暂稳),逻辑上没有问题 吗?有没有空闲模式?
开机后如果一直不按键,某个状态一直维持吗?那这电路要来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即不会写代码,也不会写需求。请描述清楚你的4个句号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循环请具体描述如何循环?把时序图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即不会写代码,也不会写需求。请描述清楚你的4个句号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循环请具体描述如何循环 ...

不循环就是太菜了,所以需求都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1是按键?你的画法是个常开开关。你这个SW1应该是关了就一直关着,开就一直开着的吧。几分钟写好,部分代 ...

原理图上,按键常开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1是按键?你的画法是个常开开关。你这个SW1应该是关了就一直关着,开就一直开着的吧。几分钟写好,部分代 ...

if(Key1==0)
   {
    if(key_press_set1==0)

这里报错。。。

楼主:
main.c(29): error C202: 'Key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1): error C202: 'key_press_set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 - 5 Error(s), 0 Warning(s).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main.c(29): error C202: 'Key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1): error C202: 'key_press_set1': undef ...

我这里只是部分代码,肯定报错了

网友:
把用处完整发出来,说不定还有别的代替方案
一个io和继电器 出现两种电平状态不现实吧 ,继电器要么高电平动作要么低电平动作
不能实现你的要求吧,我也是小白。对单片机不懂

网友:
确实很简单,另外代码基本个英文无关,你非要说英文字母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楼上代码不完整,肯定报错。
没有头文件,keil第一步就报错了

网友:
需求看不懂,一堆句号当省略号是为了省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