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CPU针脚歪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9-11-30):
在某宝买了块主板,发现CPU针脚歪了,卖家说能正常使用。担心短路弄坏CPU,所以特请教各位大侠这样情况还能用吗?

歪的针脚有压痕,触点上有黑点

网友:
建议换新 出了问题免得扯皮 真出事卖家才不管你了 淘宝投诉最多给你换主板

网友:
不是很严重,可以回拔一下,别忘了要补偿。如果怕就退了。

网友:
怕出问题打磨矫正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别乱拨动针脚,很易断,退货

网友:
应该可以用,但是买的的话就得什么货什么价了,我一块h81主板,清灰时毛巾线头勾起了一根针,强迫症,非得掰的非常齐,结果直接从跟上掰断了,结果还是可以用,稳定性也没问题,但内存插槽有一个失效了;所以除非不能用,不然最好别强迫症掰针。

楼主:
谢谢各位!为了安全决定联系卖家退货

网友:
我自己给朋友拨过30-50个针,弄好继续使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
可以用,cpu压上去,这个歪的和其他针就一样了

网友:
如果只是几根弯了 掰过来就行了 没那么脆弱 断一两根也能用

网友:
我有块775的主板,有几个触针搞歪了,正常使用3年多

网友:
用尖头镊子小心一点很容易掰正的,不会断的。

网友(2020-03-02):
别的不说,花了买完整品的钱买了个残次品,真能忍?

网友:
不是特别严重,镊子、笔管 矫正下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淘宝买板u套装也碰到过,后来自己弄好了

网友:
有些是无用针脚,有的会造成CPU内存单通道,有的直接开不了机。我之前有个单通道的,自己去拨针脚,把好的弄歪了,开不了机了

网友:
换新就对了,

网友:
不是很严重,可以回拔一下,记得要补偿

网友:
宁可cpu针弯了,也不要主板针弯了。

网友:
我的主板,针脚反过来了,我掰过来,照样用,只要不出故障,为什么不能用?你这点歪是小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