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怎么修高频焊台?显示SE

楼主(2019-11-30):
203焊台,显示SE,拔下手柄,也是显示se,并不停闪烁,

不知该从何下手????

网友:
手柄坏了系统检测不到就报警SE

网友:
换个op07试试

网友A:
检测不到烙铁头,烙铁头有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与手柄靠一个1mm左右的凸起连接,看着和签字笔头差不多的样子,看下是不是丢了,这玩意是插在烙铁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烙铁头,烙铁头有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与手柄靠一个1mm左右的凸起连接,看着和签字笔头差不多的样子 ...

之前焊台就出现故障,一打开就显示600多度,然后慢慢降到设定温度,
当时更换了一个烙铁头,然后调了一下温度,就恢复正常能用了,之后再打开就显示SE闪烁了,,,,,所以我推测,应该不是缺件??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例,场效应管损坏,然后两个小三极管和某个电阻烧了,显示SE

网友:
SENSOR ERROR。。。
工厂就换手柄试试,
自己只有一台, 量量热电偶阻值吧。。。
真搞不懂就挂咸鱼出了,买个黄花3927吧,不太跑电路,不大批量焊接,烙铁不太能搞定的尽量就用最简单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