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怪兽锂聚合物 怎么玩 怎么拆

楼主(2019-11-30):
刚到手 咋玩啊 按键后灯闪下就灭 无输出

网友A:
能装上就能拆开,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上就能拆开,仔细看看。

估计就是硬撬开 会很难看吧

楼主:
触点有没有用啊?

网友B:
只能硬撬,这个充电宝待机电流有点大的,一个多月就可以耗完电芯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硬撬,这个充电宝待机电流有点大的,一个多月就可以耗完电芯电量

能把他原来那套比普通充电宝多出来的东西阉割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他原来那套比普通充电宝多出来的东西阉割掉吗

够呛行,拆电芯吧

网友C:
论坛有拆机破解贴,楼主搜一下

楼主:
https://dwz.cn/w2lVIbLk?u=e50521af9627542e
有点尴尬 一拆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拆机破解贴,楼主搜一下

好的 我看看 没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硬撬开 会很难看吧

如今的塑料件,都是热压,胶粘,超声波焊接,想无损拆开,不损坏都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今的塑料件,都是热压,胶粘,超声波焊接,想无损拆开,不损坏都难。 ...

那也要看你怎么拆,拆好了损伤可以很小!

网友D:
早期是超声波+卡扣,现在后期都是卡扣。不过是两条塑料中间夹着塑料,很结实很难拆。(提示:从三条线出线口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是超声波+卡扣,现在后期都是卡扣。不过是两条塑料中间夹着塑料,很结实很难拆。(提示:从三条线出线 ...

谢谢 我刚才充了点电试了下 插手机能充 是不是不用拆机了?不知谁落我朋友车后座的 送我了 我估计是借出来没还 所以没上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刚才充了点电试了下 插手机能充 是不是不用拆机了?不知谁落我朋友车后座的 送我了 我估计是借出 ...

能用就别拆了,拆了容易毁容

网友:
手动打码,可还行

网友:
榔头加毛巾

网友E:
插手机能充电不错,再插充电头看能不能给它充电,能的话就不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要看你怎么拆,拆好了损伤可以很小!

找到合缝处,用锯子锯开,修好用胶再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手机能充电不错,再插充电头看能不能给它充电,能的话就不用拆了

能充电呀 能充能放 挺好用的 就是自放电听说有点高 我也发现了这个bug 给手机充过电之后他那三个灯老闪 最后就没电了 但是如果你用充电器给充电宝插一下 就相当于让他识别你充电了 他的灯就不闪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