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前辈,绿源电动车怎么调整电池位置?

楼主(2019-11-30):
这个车到我手上以前被改装过了,一共六块电池,底下有两块是斜着突出来的
各位师傅看一眼,如何改造底下这两块电池?

另外,谁有这种大迅鹰改装资料?都不知道这个72伏的主机动没动过,想一探究竟

楼主:
另外,车子开起来后,感觉有微微的一点跑偏,但又不确定。这种情况如何测试?调后叉两边的镙丝?

网友A:
要改啥?要改成什么样?

网友:
放脚的位置空间最大,

网友B:
这个改电池位要换后平叉的,现在电驴已经进入三年临牌期了, 建议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啥?要改成什么样?

就是把底下那个斜着出来的电瓶改个位置,收一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电池位要换后平叉的,现在电驴已经进入三年临牌期了, 建议不要折腾了 ...

嗯。肯定不能大动了。只是想看一下底下那俩斜出的电池怎么收一收,脚下的位置我拆开看过,不是空的,里面横竖各种车架钢管结构。另外你咋知道这是在北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电池位要换后平叉的,现在电驴已经进入三年临牌期了, 建议不要折腾了 ...

啊,哈哈,背景暴露了京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