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不知道是不是首拆,拆一个多功能倒计时钟

楼主(2019-11-30):
为了烧菜的时候能控制时间,买了一个倒计时钟。发现功能太多了,还是买最简单的3键的就好。

下面拆这个功能复杂的钟。

拆机工具,改了外接锂电。

先拆掉2边的装饰条

拆掉2个螺丝

看到电路板,光溜溜的。

取下电路板,看到了连接屏幕的导电胶条。
以前一直以为种胶条不稳定,容易缺笔画,
现在看来还行,没想象中的脆弱。

电路板的背面就只有一个晶振

正面一个好大的牛屎

很简单的结构。
这个有时钟,2组正计时或倒计时,闹钟,静音功能。
其实只需要一组倒计时功能就够啦。
模具也不精致,用料也是回收塑料。
拆机结束。

网友:
我觉得导电胶好,最讨厌斑马纸,坏了没得修!

网友A:
可以用rx1805改成高精度时钟,我的已经改好了!

网友B:
楼主30元神器的批头是自己配的吧?

网友:
小电批人手一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x1805改成高精度时钟,我的已经改好了!

厨房倒计时没必要高精度吧,1%够用了,相当于每个月误差8小时都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x1805改成高精度时钟,我的已经改好了!

其实就是用了一个倒计时,最多几十分钟的计时,也不追求高精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30元神器的批头是自己配的吧?

是的,自己后配的批头,原装的批头颜值不够,

楼主:
当时很疯狂的说,然后还有一个大的电钻21V的绿色的,也入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x1805改成高精度时钟,我的已经改好了!

厉害,牛屎芯片的改,费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厨房倒计时没必要高精度吧,1%够用了,相当于每个月误差8小时都可以接受。。。。。。 ...

是的,现在用保鲜膜包的严严实实的,吸在油烟机上了,后面是磁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开机图?

看好了。有时钟,两组正反向计时。不过操作太麻烦,还不如 另外买多一个

网友F:
买了个带温度湿度的计时器贴冰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好了。有时钟,两组正反向计时。不过操作太麻烦,还不如 另外买多一个 ...

还是最下面那个三键的用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带温度湿度的计时器贴冰箱上了

我冰箱上就贴了一个温度计

网友(2020-06-24):
老大威武!!值得向你讨教了!!

网友(2022-09-21):
这个还好,屏幕不是斑马纸的。

网友:
不换8025,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