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点闪存,做了个QC3.0诱骗器,预告个废板做的音箱

楼主(2019-11-30):
这个QC2.0/3.0的诱骗器用的单片机是204S的,奇葩的是,直接340G刷时,停留在识别单片机,后来觉得不可能几片204S都焊坏了,找了个U口的移动电源,直接诱骗器插上,居然一次刷入成功,后来发现“土豪金的340G”居然3.3电压只有3.0
1.拆闪存,都是小容量的闪存、内存颗粒(芯片大)煤气炉大法,烧红扔水里,镊子剥开,没啥技术,好玩而已——

2.诱骗器
论坛大神的原帖:DIY QC3.0诱骗器,捷配打板,丝印不错,很清晰

纯手工一把马蹄头焊接(T12-B头锯掉的,自己加了个黄花907的马蹄头)通吃基本我用它以前是尖头托焊通吃

焊完---

换角度——

总不用烙铁,技艺明显生疏不少,焊点没以前漂亮了,献丑了

用焊锡有点多,结实

原帖的HEX直接刷进去

成功

3.下帖预告:费蓝牙板 ,自制“蓝牙音箱”效果还不错

网友:
板子打的很漂亮

楼主:
是啊感谢加分功能、设计都很不错,挺实用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感谢加分功能、设计都很不错,挺实用的东西

我的是翻版坛友的洞洞板版本    几毛钱的成本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1&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翻版坛友的洞洞板版本    几毛钱的成本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 ...

我这个打板免费,零件是红包在优信买的,成本也很低哈,哪天也做个简易版的,应急也不错

网友B:
微距拍摄模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距拍摄模糊了啊。。

华为,麦芒5,镜头不好

网友C:
可以给下打板文件?

网友D:
蓝牙音箱确实很漂亮。如果螺丝能做沉头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音箱确实很漂亮。如果螺丝能做沉头就更好了。

外壳太薄了,沉头够呛,所以用的大蘑菇头,而且后面还夹了大一码的---尼龙垫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太薄了,沉头够呛,所以用的大蘑菇头,而且后面还夹了大一码的---尼龙垫片 ...

噢,不好意思,看错了。我还以为是那种很厚的亚克力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下打板文件?

上面,原帖有啊:::

2.诱骗器
论坛大神的原帖:点这一段:DIY QC3.0诱骗器,捷配打板,丝印不错,很清晰

网友C:
可不可以发一个打板的工程文件出来?我不知道下载哪个去打。麻烦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发一个打板的工程文件出来?我不知道下载哪个去打。麻烦你了谢谢。 ...

点我右边这个,打板出来就是了——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用什么把单片机的程序写进去的?这个是不是用ch341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用什么把单片机的程序写进去的?这个是不是用ch341串口? ...

几乎全部USB转TTL线都可以啊。340系列都行

楼主:
曲别针卡住,钳子夹着,煤气炉就好了

网友:
nice的,让人看了有点冲动

网友:
对了,你用的电容什么规格的?是不是超过25伏就行了?容量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