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赠送的胜利vc3010万用表拆解,看看真假

楼主(2019-11-30):
拆一赠送的胜利vc3010万用表,看看真假;

这表不是买的,是医院体外碎石机带的检修用表,机器很贵,按说表应该是真的,但看了看老站拆解图,又感觉是假的。

最初是被别人拿一块9v电池安装,没反应,又反过正负极安装,还是没反应,不知道是烧坏了还是本来就不能用9v电池,

用两届5号电池可以用,但x10k挡还是不能用,没反应,鼓捣半天没彻底拆开,也没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没看到电路板反面,感觉这个9v是不能用的啊

哎,end

网友A:
9V簧片背面肯定有电路。

网友:
感觉像是真的,贴片元件的焊接很养眼

网友:
装上9V的电池就可以用10K档了。

网友B:
既然是配的胜利就别期望太高了,如果设备是进口的,那有两个可能,原配进口表被国内代理商换了或者原来根本没配。如果设备是国产的那配胜利就更没问题了。当然即使是原配表被代理商换了也不一定是人家黑心,现在进口设备说道多,例如那块表是英文界面,或者是不符合中国的规格都有可能。

网友C:
9v电池就是给10k用的,看板子是真货,山上的板子老水了,连这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簧片背面肯定有电路。

卸下螺丝怎么也打不开板子,只用手电筒照了下,看着反面好像没有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配的胜利就别期望太高了,如果设备是进口的,那有两个可能,原配进口表被国内代理商换了或者原来根本 ...

设备带有一工具箱,里边有很多工具,这表就是里边的,但安装人员安装时,工具箱工具都没用,用的自带工具,这表都这样,估计工具质量也够呛,不过体外碎石机这么精密的设备,配的工具也太烂了,记得安装时设备对电的要求啥的都挺高,设备光地线连结都好几处,还不能拧在一起接地,光单独接地弄了一堆好粗的铜电缆,这么苛刻要求的设备,配的工具这质量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电池就是给10k用的,看板子是真货,山上的板子老水了,连这都达不到

正经的医疗设备,不差这么个表钱啊,哎,也是醉了

网友:
指针表好像5号电池和9V电池都要装,功能才全部能用。

网友D:
什么情况,指针表居然是贴片元件。。

网友E:
指针表看不懂,直接pass

网友:
送的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看不懂,直接pass

高中时用指针表,指针表的使用及读数是高中物理考试里有的内容,当时用的挺熟练,后来上大学后,实验室一色的福禄克数字表,还都是自动量程的,用起来简直爽的很,现在看到指针表,读数都得仔细看一会才行,不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指针表居然是贴片元件。。

看了几个网上的拆解,都是插件的,我这个是贴片的,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送的还要啥自行车                                                                                    ...

高中时用指针表,指针表的使用及读数是高中物理考试里有的内容,当时用的挺熟练,后来上大学后,实验室一色的福禄克数字表,还都是自动量程的,用起来简直爽的很,再没见指针表,这次见了就又想用用了。

网友:
做工可以,不知道精度好不好?

网友:
请问楼主该表测量时各档位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并且指针归零的重复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