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拆拆 大众原厂大灯开关 5ND 941 431 BXSH

楼主(2019-11-30):
拆拆拆 大众原厂大灯开关 5ND 941 431 BXSH
所有LED来自己德国欧司郎,

网友A:
我靠,怎么是碳膜啊 ,这玩意不耐磨啊 ,我一直以为是铜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靠,怎么是碳膜啊 ,这玩意不耐磨啊 ,我一直以为是铜片呢

这东西就信号输入和输出给车身控制模块,再加有自动档位 几乎何以忽视其存在。
坏的很少

网友:
碳膜看上去很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就信号输入和输出给车身控制模块,再加有自动档位 几乎何以忽视其存在。
坏的很少 ...

我原来的速腾天窗开关就坏了。。。
开着开着天窗自己就开了。。。然后还关不上。。。
不一定啥时候自己又TM关上了。。。开关完全看它心情。。。
后来去4S索赔了个天窗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的速腾天窗开关就坏了。。。
开着开着天窗自己就开了。。。然后还关不上。。。
不一定啥时候自己又 ...

这个开关坑了 很多车

网友D:
碳膜就差评了,好歹也铜触片啊

网友E:
自动大灯开关里面多了组感光系统 请问楼主能自己加装上  改为自动大灯吗

楼主(2024-05-18):
引用 网友E:
自动大灯开关里面多了组感光系统 请问楼主能自己加装上  改为自动大灯吗

大众的自动大灯光感觉传感器集成在前档玻璃的雨感上。雨量传感器+光感+湿度传感器

网友:
图二最上面两颗led灯珠,右边那个圆凸起的是什么封装的?网上搜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膜就差评了,好歹也铜触片啊

碳膜有时候比金属更有优势,比如,碳膜基本不会产生氧化;能保证弹片刮过后,不会产生金属碎屑,这些碎屑往往在潮湿的环境下会产生短路,或者堆叠氧化后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
车内的滑动开关结构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一个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二是寿命并不比金属滑盘差,看看碳膜厚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