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11等不到便宜的东成1201了

楼主(2019-11-30):
双12的东成旗舰店活动出来了,价格为198,没有99了,

网友A:
双11撸了一个单电的,券后1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11撸了一个单电的,券后143

高价买个吧

网友B:
双电正常价240左右,到闲鱼上看一下,双11可京东自营店十京东东成店活动交替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正常价240左右,到闲鱼上看一下,双11可京东自营店十京东东成店活动交替进行 ...

大神,现在有一款1201E是不是加强版??看不到对比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有一款1201E是不是加强版??看不到对比参数

不要管型号

1201S是双电板吧!

D是単电板

这钻电池不通用(与东成自家的也不通用)
电池我目前没见到通用的!
怪事是电池充电接触片电压才8V多!

充电器是12V的,输出电池没测!

网友:
这点钻双12也没有99的了,原配充电器我拆开看了下,做工很一般,居然安规电容都省了

网友(2020-12-05):
京东买的双电卓越版花了213元

网友:
卧槽,2019年的帖子啊。

网友(2021-05-24):
2021.05.23,单电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