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510S 拆机换硬盘,换无线网卡

楼主(2019-11-30):
联想小新510S 拆机换硬盘,换无线网卡

网友A:
那大的空焊盘,是把啥功能阉割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没看明白,最好注解一下。英特尔是原装的?

网友:
把好机器换弱配件,好配件装弱机器,“精准扶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大的空焊盘,是把啥功能阉割了?

是显卡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大的空焊盘,是把啥功能阉割了?

独显和显存

网友:
无线不上ax200??

网友:
我好像看到了两块固态硬盘。。。

网友:
换无线是什么梗啊。

网友(2023-05-25):
没白名单吗?

网友B:
联想的笔记本换无线网卡不用处理白名单?换上去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笔记本换无线网卡不用处理白名单?换上去就能用?

买了联想专用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