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继续板子的外观评测,这回是903的进化版

楼主(2019-11-30):
最近冒出不少903的黑板子,一开始以为是早前论坛免费的所谓“工业宽温顶级主控板”,那个板子后来了解到是cf赞助的,tb一搜发现有三种不同样的,最后选了微冷家的,就因为这句话
据说支持vccq 3.3 和 1.8 切换,支持部分3dmlc,具体使用效果没有闪存测试

板子干净清爽,厚度不错边缘整齐,外观漂亮的板子不一定是好板子,但好板子外观一定不会差,本系列帖子仅从外观评测板子,下期预告:3281两种r0718版的板子已经在途

厚度对比,下为西瓜盘的3281板子

同时广而告之一下,凡在“翼浪数码”家买了问题板的坛友速来领淘宝赔偿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908

网友A:
这个IS903我试过了,我买了8片,供电元件太热了,必须做好散热

做好散热还是稳定的

它比原来的京一版本的好处是LED正好匹配CNC外壳的指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S903我试过了,我买了8片,供电元件太热了,必须做好散热

做好散热还是稳定的

非常赞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S903我试过了,我买了8片,供电元件太热了,必须做好散热

做好散热还是稳定的

IS903的1.2V核心电压手册写了耗电电流100mA,这里使用LDO就会很热

网友:
亚黑的板子看着不错达。

网友B:
TB有绿色和蓝色两种标r0718的板子,比第一版少点空脚焊点。有一家表明绿色板比第一版厚点。还没下单,等着看楼主的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有绿色和蓝色两种标r0718的板子,比第一版少点空脚焊点。有一家表明绿色板比第一版厚点。还没下单,等着 ...

有三家,除了表明较厚的那家板子上有个洞,我没买;咨询了蓝色板子那家老板,表示板子不太厚,所以只拿了三片看看情况;还有一家是方力科技,我拿了五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三家,除了表明较厚的那家板子上有个洞,我没买;咨询了蓝色板子那家老板,表示板子不太厚,所以只拿了 ...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板子上有个洞。新版最关心TSOP48的兼容性。手里有不少L06B TSOP48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还真没注意板子上有个洞。新版最关心TSOP48的兼容性。手里有不少L06B TSOP48闪存。 ...

你哪来这么多tsop的3dmlc?莫非跟我一样为了拆壳买了睿志的透明u盘?

网友C:
黑板子不错,供电肯定是加强的。
无奈大大以前出过一批镁光nw623的903(蓝色板子)写保护U盘,已经明确表示有些主板使用会掉盘,最近看到这个黑色加强版的903(方力家的)入了几块贴上这个nw623稳定使用,而且发热也还可以接受(可能是冬天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哪来这么多tsop的3dmlc?莫非跟我一样为了拆壳买了睿志的透明u盘?

PFF29  FBNL06B256G0KDBABWP就这垃圾货,2246en SSD 坏盘拆的,大概买了十多个。挑好的闪存组了两个512GB SSD,剩下十多个不能做SSD的准备做U盘。基本一个坏盘有一片写废的闪存,测试架过不了,只能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F29  FBNL06B256G0KDBABWP就这垃圾货,2246en SSD 坏盘拆的,大概买了十多个。挑好的闪存组了两个512GB ...

话说你们这样做出来的ssd敢用不?我是不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你们这样做出来的ssd敢用不?我是不敢

咸鱼二手好盘就是这么来的。有良心的卖家卖好盘不清空使用记录,黑心的卖家只要能修好就会出售。有较长使用记录的好盘不多见。U盘用的闪存更惨,一级一级刷下来的。能做SSD的闪存不可能做U盘。话说到手的PFF29闪存最多17年的,18年的最常见,一个256GB的盘顶多坏一两个,其他都还行。仔细挑,个位数坏块的闪存还是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二手好盘就是这么来的。有良心的卖家卖好盘不清空使用记录,黑心的卖家只要能修好就会出售。有较长使 ...

消费级的盘只要闪存不是黑片或者等级比较低的我觉得倒不怕,个人用户随意使用把固件搞掉的

倒是企业盘拆的要小心,是有使用很少备件淘汰拆机的,也有寿命用得差不多淘汰的,因为是机房储存柜整批拆出来所以外观都很新,不像很多个人电脑淘汰下来卖到废品站再回收回来的盘搞的垃圾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板子不错,供电肯定是加强的。
无奈大大以前出过一批镁光nw623的903(蓝色板子)写保护U盘,已经明确表示 ...

方力家和微冷家的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力家和微冷家的还不一样

哦哦  还有这么多版本

网友:
还有一种京一的带写保护板,可惜木配套外悫,也许可用G2壳改。

网友:
这种黑板子还可以,就是散热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