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9-11-30):
变得很不稳定一直掉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线和数据线,意外断电次数才46

网友A:
看寿命那一项你的没有发出来

网友:
全盘慢格一次,删掉分区,重启电脑,等半个小时重新分区格式化,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寿命那一项你的没有发出来

网友A:
官方说是写入是300TB 你这是320+了估计报废了吧

网友A:
大部分说颗粒是3000PE 按你的是1500PE 还有一半寿命,搬板或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说是写入是300TB 你这是320+了估计报废了吧

寿命是按hand算的吗,看测试m6s 128G要300TB才挂。
我这256啊怎么应该多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说颗粒是3000PE 按你的是1500PE 还有一半寿命,搬板或做U盘了。

好吧,双12再定一块三星860EVO压压精

网友B:
写入量大大超过读取量,如果不是特定使用,这个不太正常。每小时写入31GB数据,这不是一般多。确定是正常使用还是4K未对齐还是主机成了肉鸡。赶快升个固件保下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量大大超过读取量,如果不是特定使用,这个不太正常。每小时写入31GB数据,这不是一般多。确定是正常使 ...

当下载机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双12再定一块三星860EVO压压精

看我的推广吧,3610 不到400大洋,比起三棒子很不错。保三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双12再定一块三星860EVO压压精

极有可能是8/9DDL TSOP48闪存,不耐操。而且是国产闪存,能有1500PE就不错了。

网友:
https://s.click.taobao.com/vurlnuv 好不好我不知道,17年开买这家的,还没有售后过,不代表他家售后好。但人家到现在还算不错吧。

网友:
买不买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有可能是8/9DDL TSOP48闪存,不耐操。而且是国产闪存,能有1500PE就不错了。 ...

日狗了当年m6s可是吹的啪啪响。

网友C:
你的写入量怎么这么大!!太恐怖了!!我两千多h的系统盘写入才3T多而已

网友:
不存储很多文件建议买3700  100G或3710 200G的每天全盘擦写 10次*365*5官方号称。

网友:
格式化 用精灵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写入量怎么这么大!!太恐怖了!!我两千多h的系统盘写入才3T多而已

其实差一个月四年,毫无节制的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