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点焊机,翻车

楼主(2019-11-30):
前段时间买了个通信基站锂电池,翻车。想把能用的电芯拆出来重组下,需要点焊机。前段考消防没空。这几天间隙有点空,点焊机组装了起来。过程没拍照,就结果发发。(制作失败)
用的全桥开关电源,也是咸鱼入手。说是德国医疗设备上的。

8个mos管,是不是太少?没经验。

时间控制,stc15单片机,软件定时后来调到10ms还是不行

滤波电容,太少,要是多的话我觉得应该能做成

点焊笔和电源。
试了几下,点焊会有很小火花,焊不住。认输,下次还是用工频变压器吧!吧友们发表下意见,这个还有改进空间吗?

网友A:
楼主消防考过了吗?现在这个证好挂吗?

网友:
楼主介绍下考消防证的事吧,谢谢

网友:
电容连线用铜板,接线螺栓焊接或使用铜杆螺栓试试,节点太多线损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消防考过了吗?现在这个证好挂吗?

还不出成绩,不过我可以保证没过。考题比较多,前两门每门100道题,24页。不是一张试卷那么简单,几乎每道题都会有一点简单计算,一犹豫时间都不够。总之,投入精力,精通每个知识点能过,要是只是知道,不熟很难考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免了,一定考不过。

网友:
楼主输出的铜鼻子好像有缺口,这样不好吧???

网友:
0.01秒时间可以了,估计是功率不够。线也细了点,有20平方么?

网友:
电容总容量要1法拉以上才够用,我做的是差不多2法拉。

网友:
消防证很多地方需要,考过了就能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