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也复活一个PS3109S9主控的固态!

楼主(2019-11-30):
固态是矿坛前几天收的,46包邮,原贴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1445825,昨天到手,今天有空折腾一下,论坛搜索了下,有前辈搞成功了,看起来不难,所以就试试,前辈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PS3109S9

收到的盘子,封条完整,应该没拆过,15年的盘,成色看起来不错,不知道具体情况

另一面

直接商店接数据线,电脑不识别,设备管理器、diskgenius不识别,资源管理器能看到一个打问号的盘符

BIOS识别为PS3109S9

用惠普的U盘格式化工具做了DOS启动盘,拷进去前辈发布的开卡软件,进DOS,列了下文件目录

直接运行S9,提示此工具只在AHCI模式下运行,确保运行前先设置正确

重启,再次进BIOS,更改硬盘模式为AHCI,F10保存重启

再次执行S9,现在可以了,让你选择要省级的盘符,直接输入C回车

提示初始化,进入烧录模式,擦除所有块

格式化前准备

校验模式失败,不能再正常模式下运行

关机重启,BIOS已经识别正确了:SATAFIRM S9,有戏

windows也识别了

diskgenius 设备管理器都识别正确了,资源管理器看不到盘符

先不管,先刷下固件再说,这里发现原先的固件本身就是S9FM02.8的,已经是最新固件了,所以出现这问题不光是固件的问题,不管也重新刷一遍

提示刷写成功,断开硬盘电源,重启计算机

重启后资源管理器还是看不到盘符,diskgenius下看到没建分区,用diskgenius重建分区,保存分区表,格式化

终于正常了

盘符出现,读写正常了,自此恢复成功,可用空间119G,不错,找个硬盘盒装起来又多了个移动硬盘,

这个是以前收的,240G的,识别为S11的,用量论坛的方法没成功,暂时搁置了,以后有空再折腾!

网友A:
楼主,你是怎样用惠普格式化工具制作启动盘的?浏览那里要选什么文件么??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我的坏硬盘直接物理销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我的坏硬盘直接物理销毁

真是简单暴力

网友C(2020-02-18):
大神,我卡这里了,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卡这里了,是哪里出错了?

换台电脑,最好是台式机,笔记本不是很好,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台电脑,最好是台式机,笔记本不是很好,各种问题

我台式机连AHCI都没。。。

网友:
能不能把satafirms9这个名称改掉?能改就完美了。

网友(2020-03-28):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卡这里了,是哪里出错了?

我的也是这样 到这里卡住了

网友(2020-08-20):
我三个成功了2个,另外一个成功刷机,但关机重启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怎样用惠普格式化工具制作启动盘的?浏览那里要选什么文件么?? ...

容量太大做不出来,选个8g以下的U盘用工具自带的系统文件就行

网友:
抽屉里也有两个挂掉的

网友(2020-10-01):
我的也是识别为satafirms11,用解锁工具解锁15%失败

网友(2020-11-22):
大神,帮我看一下,ssd快坏了,问题是数据读不出来。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卡这里了,是哪里出错了?

拔掉你的光碟機,DOS裡面沒有載入光碟驅動。拔掉即可。

网友:
在华硕本一次成功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一个PS3109的盘DOS不会用运行执行命令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