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的8TBx6 ITX NAS玩一玩FreeNAS

楼主(2019-11-30):
新组装的8TBx6 ITX NAS玩一玩FreeNAS

机箱
Fractal Design Node 304

主板
ASRock H370M-ITX/ac

内存
Corsair Vengeance LPX 16GB (2x8GB) DDR4
2666MHz CL16

cpu
Intel Pentium Gold G5400

硬盘
WD Red 8TB x 6

电源
Cooler Master 460W

安装最新版的FreeNAS

装这台新NAS主要目的就是玩FreeNAS, 各种插件试试看,

系统装在U盘上,做了系统U盘镜像,新买的两个AData 32G ,读写性能,写入30MB/s 读出100MB/s

功耗100W左右,因为不是7x24开机,只在用的时候开一下,用完就关机

这块主板还有一个M.2接口,可以SSD, 做缓存之类的,不过现在还在用千兆网络,网口已经跑满了,没必要缓存

网友:
这价格不菲啊,就这硬盘就价值连城!

网友:
哇哦
看着好眼馋

网友A:
48T不会都是那啥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T不会都是那啥片吧?

实际可用才33T

楼主:
主板上双千兆网卡,和一个无线网卡,考虑能有什么玩法

网友:
越大越容易挂,省钱就raid5,不差钱果断raid1

网友:
都是迭瓦盘吧?

网友: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网友:
我擦我擦……感觉又一个装完吃灰的土豪配置,各种羡慕……

网友B:
pcie转换几个sata口出来还能扩展

网友C:
不是24小时要啥N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24小时要啥NAS

已经有一个白群晖8TBx4,24小时开机了,所以其他三个NAS都可以不用常年开机

网友:
土豪,foxconn e350 + linux 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转换几个sata口出来还能扩展

机箱用的是6盘位的,所以暂时没考虑扩展sata口了

楼主:
早前买的四个8TB WD red,就是叠瓦盘了 ,新买的6个,同样的型号WD80EFAX

其实不用谈叠瓦盘就心惊胆战,厂家敢出货,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网友D:
最低硬件要求有点高呀,至少要8G内存,看来我的小蜗牛是装不上了

网友:
土豪的大户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低硬件要求有点高呀,至少要8G内存,看来我的小蜗牛是装不上了
建议用NAS4Free,内存占用非常小,这个FreeNAS应该是个李鬼。

这个 FreeNAS 和 Nas4free 是怎么个瓜葛? 十几年前就开始用FreeNAS,那时的FreeNAS可不是长这样的,去年一搜索FreeNAS懵了,以为女大十八变呢。然后仔细搜搜才发现当年的FreeNAS居然改名成了NAS4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