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三星洗衣机无法进水问题

楼主(2019-11-30):
家里的三星波轮洗衣机设定操作,倒计时操作都正常,倒计时时间也会走,但就是整台洗衣机没反应,进水口只有一两滴水滴下来
一开始以为是进水电磁阀有问题,于是手工从其它龙头防水进去,那么水位感应正常的话应该可以用吧,结果放满水洗衣机也不启动,后面发现洗衣机控制面板会流出黑色粘稠状的沥青状液体,打开看发现变压器边上的绝缘胶都融化成黑色膏体,但是看零件也看不出啥问题

有点难以判断具体问题所在了,求教应该按什么思路排查问题啊?

网友:
烧成一片黑了,不懂,帮顶了

网友:
整体换板,鉴定完毕

网友:
想修,把电路板拆下来,抠胶,量电压。

网友:
主板都烧焦了啊,当然是换了,深水宝买一个同型号的,七八十元,搞定

网友:
换板子吧,要不然抠胶,修好之后还要重新封胶,做不好防水还不行。
如果工具齐全可以先试试。

网友:
看来换板是上策。